[求助] 全差分运放stb仿真,真增益是负值

楼主(2025-05-27):
如图,做一个两级全差分运放过程中,做stb仿真,但是仿真增益是负值

网友A:
直流工作点是否和设计的吻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工作点是否和设计的吻合

您好,直流电流和各个管子的gm/id基本上都符合设计要求,不确定是不是仿真设置的问题

网友B:
你好,把diffstbprobe换成cmdmprobe试试,将其放置在输入端。设置参数CMDM=1:共模稳定性;CMDM=-1:差模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把diffstbprobe换成cmdmprobe试试,将其放置在输入端。设置参数CMDM=1:共模稳定性;CMDM=-1:差模稳 ...

好的,我试一试,想请问一下这两个有啥区别吗

楼主:
更换仿真电路已解决!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