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i client端,读取sclk信号时,为什么都没有考虑过亚稳态问题啊

楼主(2025-05-27):
请教大佬,spi client端,读取sclk信号时,为什么都没有考虑过亚稳态问题啊,百思不得其解

按我从课本上学的知识,这里显然应该打2拍吧

网友A:
也不一定采SCLK(因为相对于接收方可能是2分频,甚至不分频),可能直接用SCLK驱动接收处理数据的cell,接收完成后,SCLK域发出握手,传输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一定采SCLK(因为相对于接收方可能是2分频,甚至不分频),可能直接用SCLK驱动接收处理数据的cell,接 ...

谢谢!我看网上所有的实现,也都是这么做的,spi client的时钟是master传过来的,简简单单的同步电路,处理很简单。但是总感觉别扭,有点被 "入侵" 的感觉,自己的电路,怎么被别人使用呢:),而且所有教材上都没有着重提过这种用法,全部都是一个模块,都有自己独立的clk,这种用法,就是一个模块有两个clk了,不仔细分辨,有点混乱的感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看网上所有的实现,也都是这么做的,spi client的时钟是master传过来的,简简单单的同步电路,处 ...

其实打拍对SCLK和mosi打拍也不是不行,就是要求sclk的频率起码要低于slave的工作时钟1/4。1/2时序可能会有不好的地方,具体也不知道(可能是难以满足全双工要求?打了两拍之后,原始输入就到了下一个SCLK周期)。公司前辈说的1/4可以打拍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打拍对SCLK和mosi打拍也不是不行,就是要求sclk的频率起码要低于slave的工作时钟1/4。1/2时序可能会有 ...

这个对CDC友好,感觉上更正统,就是要检测sclk的边沿,稍感麻烦点

我找到个例子

`include "defines.v"
module SPI_SLAVE(
    input   wire                        clk         ,
    input   wire                        rst_n       ,
    input   wire                        mosi        ,
    input   wire                        sclk        ,
    input   wire                        tx_finish   ,
    input   wire                        start       ,
    input   wire                        ss_n        ,

    output  wire    [`DATA_WIDTH-1:0]   data_o      ,
    //output  wire                        miso        ,
    output  wire                        r_finish
);
    parameter       IDLE    =   4'b0001     ,
                    RV_DATA =   4'b0010     ,
                    FINISH  =   4'b0100     ;

    wire                        sclk_posedge        ;
    wire                        sclk_negedge        ;
    wire                        dec_pos_or_neg_sample;
    //wire                        sclk_posedge        ;
    //wire                        sclk_negedge        ;

    reg                         sclk_dly            ;
    reg     [`DATA_WIDTH-1:0]   data_shift_pos      ;
    reg     [`DATA_WIDTH-1:0]   data_shift_neg      ;
    reg     [3:0]               state               ;
    reg     [3:0]               nx_state            ;
    reg     [3:0]               cnt_sclk_pos        ;
    reg     [3:0]               cnt_sclk_neg        ;
    wire    [3:0]               num_sample_data     ;

    assign  sclk_posedge = ((sclk == 1'b1) && (sclk_dly == 1'b0)) ? 1'b1 : 1'b0;
    assign  sclk_negedge = ((sclk == 1'b0) && (sclk_dly == 1'b1)) ? 1'b1 : 1'b0;
    assign  dec_pos_or_neg_sample = (`CPOL == `CPHA) ? 1'b1 : 1'b0;
    //assign  sclk_posedge = ((sclk == 1'b1) && (sclk_dly == 1'b0)) ? 1'b1 : 1'b0;
    //assign  sclk_negedge = ((sclk == 1'b0) && (sclk_dly == 1'b1)) ? 1'b1 : 1'b0;
    assign  num_sample_data = (dec_pos_or_neg_sample) ? cnt_sclk_pos : cnt_sclk_neg;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sclk_dly <= sclk;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state <= IDLE;
        end
        else begin
            state <= nx_state;
        end
    end

    always @(*) begin
        nx_state <= IDLE;
        case(state)
            IDLE: nx_state <= start ? RV_DATA :IDLE;
            RV_DATA: begin
                if((num_sample_data == 7) && (dec_pos_or_neg_sample) && (sclk_posedge) && (!ss_n)) begin
                    nx_state <= FINISH;
                end
                else if((num_sample_data == 7) && (~dec_pos_or_neg_sample) && (sclk_negedge) && (!ss_n)) begin
                    nx_state <= FINISH;
                end
                else begin
                    nx_state <= RV_DATA;
                end
            end
            FINISH: nx_state <= IDLE;
        endcase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cnt_sclk_pos <= 4'd0;
        end
        else if((state == FINISH)) begin
            cnt_sclk_pos <= 4'd0;
        end
        else if(sclk_posedge) begin
            cnt_sclk_pos <= cnt_sclk_pos + 1'b1;
        end
        else begin
            cnt_sclk_pos <= cnt_sclk_pos;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cnt_sclk_neg <= 4'd0;
        end
        else if (state == FINISH) begin
            cnt_sclk_neg <= 4'd0;
        end
        else if (sclk_negedge) begin
            cnt_sclk_neg <= cnt_sclk_neg + 1'b1;
        end
        else begin
            cnt_sclk_neg <= cnt_sclk_neg;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data_shift_pos <= {`DATA_WIDTH{1'b0}};
        end
        else if((state == RV_DATA) && (sclk_posedge)) begin
            data_shift_pos <= {mosi, data_shift_pos[`DATA_WIDTH-1:1]};
        end
        else if (state == FINISH) begin
            data_shift_pos <= {`DATA_WIDTH{1'b0}};
        end
        else begin
            data_shift_pos <= data_shift_pos;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data_shift_neg <= {`DATA_WIDTH{1'b0}};
        end
        else if((state == RV_DATA) && (sclk_negedge)) begin
            data_shift_neg <= {mosi, data_shift_neg[`DATA_WIDTH-1:1]};
        end
        else if(state == FINISH) begin
            data_shift_neg <= {`DATA_WIDTH{1'b0}};
        end
        else begin
            data_shift_neg <= data_shift_neg;
        end
    end

    //assign data_o = dec_pos_or_neg_sample ? data_shift_pos : data_shift_neg;

    assign  data_o = (state == FINISH) ? (dec_pos_or_neg_sample ? data_shift_pos : data_shift_neg): {`DATA_WIDTH{1'b0}};
    assign  r_finish = (state == FINISH);

  125. endmodule

  126.

网友:
SPI本来就是同步串行接口,SCLK和SDIO是同步的,拿SCLK收发SDIO,本来就没有CDC的问题。而且为了防止出现亚稳态的问题,spi master和spi slave收发是在时钟不同边沿进行的。一般SPI的SCLK不会超过50MHz,周期是20ns,上下边沿有10ns,且SPI适用于近距离传输,那么在spi master和spi slave之间走线延迟就不会很大,再加上SPI对输入输出端口的严格约束,传输过程是不会出现数据收发错误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对CDC友好,感觉上更正统,就是要检测sclk的边沿,稍感麻烦点

我找到个例子

个人感觉这样做其实没啥道理,效果都是一样的。

和直接用spi clk相比,这样做的时序要求高,dff翻转的次数多,而且也是需要处理CDC的,只不过是pin上的信号先做好cdc再进入你的逻辑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