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 psr 仿真

楼主(2025-05-27):
我在仿真ldo psr 的时候,电流源ac小信号给1uV和1mV最后得到的psr不一样,这是个什么原因呢,差别还很大,左边是1uV,右边是1mV

网友A:
哪里相差很大?三个0,不是相差60dB吗?btw,你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大家默认给ac信号都是给1V。

楼主:
上面是1mV,下面是1u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相差很大?三个0,不是相差60dB吗?btw,你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大家默认给ac信号都是给1V。 ...

你好,我没搞懂的就是根据PSR计算公式来看,PSR=20lg(德塔vout/德塔vin),按道理说这两个比值应该不变呀,我想的是不管ac给多少,PSR应该是一样的,不知道是哪里想错了

网友:
你如果计算器公式打的是比值那么应该是一致的

网友B:
楼主继续用1V、1nV、1pV尝试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大家,反应过来了,测的曲线不是比值是vout输出,脑壳发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继续用1V、1nV、1pV尝试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谢谢,反应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