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共源共栅运放GBW的问题

楼主(2025-05-27):
各位大佬,我想弄个一个GBW>100MHz的运放,根据公式gm/(2*pi*CL)=GBW,CL=4.5pf,那么gm>3m就可以了,但是我的折叠运放的gm为3.24m,但是GBW只有49MHz,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可能是镜像极点影响了,GBW的结论是以单输出极点得到的

网友A:
M1的gate电容,M5、M7的drain电容也都是负载电容;M7、M9间的次极点低了。

网友B:
单极点才是理论的那个公式,次极点的作用会提现在UGB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极点才是理论的那个公式,次极点的作用会提现在UGB以内

大佬,这个UGB有什么相关的公式或者相关的论文讲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1的gate电容,M5、M7的drain电容也都是负载电容;M7、M9间的次极点低了。

大佬,这个有什么相关的论文或者书讲解吗

网友:
虽然是次极点小于UGB了,但是你如楼上说,应该在负载也考虑一下寄生电容的影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这个UGB有什么相关的公式或者相关的论文讲解吗

Sansen的书里面就有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这个有什么相关的论文或者书讲解吗

就是简单的折叠共源共栅opamp设计,常见教材都有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