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的trim问题

楼主(2025-05-27):
有没有人做过齐纳修调或者是熔丝修调的,想问一些问题:
①这两种是不是都要在熔丝/齐纳管两端加pad,这样的话修调位数一多,感觉pad就放不下了
②用于齐纳修调的齐纳二极管是普通的齐纳二极管就行,还是有专门用作修调的齐纳二极管

网友:
①熔丝修调,用过两端加pad的,也用过一端加pad,另一端用gnd的。两端加pad的可以用A-G-B-G-C的排列方式(A、B、C为pad,G为GND),可以节省很多位置。
②齐纳修调:第一次听说。。。

网友:
熔丝修调,还有两端都不加PAD的,通过数字逻辑控制烧写开关进行烧写

网友:
把fuse放到芯片外面划片道上去  fuse pad 做一个小pad  40 *40  能把探针扎上就可以   只见过 metalfuse  laserfuse  polyefuse  mtp 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