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UCLIDE可以用pubkey等工具吗

楼主(2025-05-27):
EUCLIDE可以用pubkey等工具吗,feature是什么

网友:
syn,一般用那个moner什么的。pubkey理论也可以,但是你要知道给那些文件打补丁。

网友:
可以的,可联系

网友A:
看看你license 文件里边有没有 EUCLIDE-GUI吧

网友B:
run with parameter ' -private-install ' first, then patch  it. by the way i am not sure this work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license 文件里边有没有 EUCLIDE-GUI吧

https://alllicenseparser.com/eng ... /snpslmd/index.html

加了。euclide相关的内容。可能是src中的内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run with parameter ' -private-install ' first, then patch  it. by the way i am not sure this works

好像不行。

pubkey_verify v1.4 2020-04
synopsys_checksum v1.6 2025-05
SynopsysMonoSlayer

都没有patch任何内容。0 file are chang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license 文件里边有没有 EUCLIDE-GUI吧

src有加EUCLIDE-GUI

网友:
没工具,不知道

网友C:
要用java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用java那个

好的,谢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用java那个

pubkey_verify_java好像不行,0 file are change。

大佬,是哪个步骤不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src有加EUCLIDE-GUI

如果是pubkey 我记得还需要java 那个破解,印象中,第一次运行euclide之后会在安装目录产生一个jar文件,那个也需要破解,破解之后再运行才会正常,以前玩的22版本

网友D:
启动一下软件,在patch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启动一下软件,在patch一次。

启动状态下,安装目录会出现一些新内容。

pubkey_verify_java报告0 file changed

网友E:
这软件没什么折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软件没什么折腾的。

这个和dvt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启动状态下,安装目录会出现一些新内容。

pubkey_verify_java报告0 file changed

在使用1patch 再次进行patch

网友:
用pubkey_verify肯定可以,但你手里的版本行不行就难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启动状态下,安装目录会出现一些新内容。

pubkey_verify_java报告0 file changed

2020版本的pubkey_verify附送的那个java bytecode patcher不太行,很多patch点找不到的,就连pubkey_verify本体一直也有漏patch点的问题,flexlm升级到11.19以后就更是用不了了。

网友(2025-08-06):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