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图中chopper 如何实现n/p mos 的turn-on res same?

楼主(2025-05-28):
有点迷糊了这里, 这个chopper output 没有加low pass filter , 请问这个是怎么工作的。 谢谢
Screenshot by Snip My on May 27, 2025 at 10.33.42

网友:
应该就是调整反相器的输入与输出都等于vref,这个是低速的,并且有FSM,那就是有时钟控制,也可能就不是个闭环,纯扫描;论文能分享一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