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升压电荷泵,论文这种时钟怎么接在电容上面,真的可行吗?求指点

楼主(2025-05-28):
论文里每一级电荷泵结构一样管子尺寸也一样,是可行的吗?不需要输出级吗?我用了四级,升压到了24,5v。但是用的是理想时钟,但实际情况时钟接在电容上怎么能驱动呢?

网友A:
跟你的输出电流也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你的输出电流也有关系

谢谢前辈回复,我负载只需要几百ua。时钟接在电容上,不会直接被“滤波”了吗?还怎么实现高低电平去控制开关管呢?

网友B:
这里的时钟需要有一定的驱动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的时钟需要有一定的驱动能力

谢谢前辈回复,您觉得用片外时钟,再加buffer模块,可行吗

网友B:
对于几百uA的驱动能力,只要buffer够大,没问题。具体是不是够大,仿真看看就是了。与CLK相连的电容的另一端波形,峰峰值衰减了,说明CLK驱动能力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几百uA的驱动能力,只要buffer够大,没问题。具体是不是够大,仿真看看就是了。与CLK相连的电容的另一 ...

谢谢,不过我的意思是不做时钟产生电路,流片回来直接外部给100M时钟,然后接BUFFER模块,再接入,请问可行吗?没做过电源,主要是带几个器件实在不行就不要这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