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展频时钟

楼主(2025-05-28):
    有如图所示的展频时钟电路相关的论文吗,不知道这种展频电路实现的原理是什么,希望各位大佬能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原理就是动态调整分频比。

网友B:
你可以搜搜SSC相关的论文就好了,简单来说就是分频比一直在变,因此输出频率也会一直变,当然变化的范围由你的展频的规格来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搜搜SSC相关的论文就好了,简单来说就是分频比一直在变,因此输出频率也会一直变,当然变化的范围由 ...

可是分频器的分频比一直是保持不变的,和那些小数分频比的有区别,它是在vco的输出处加上了一个相位插值器,所以我不懂这个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就是动态调整分频比。

可以请问一下它是如何实现动态调整分频比的吗,因为分频器的控制码并没有发生变化

楼主:
谢谢回复,可以请问一下你说的mark指的是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