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本质的问题,双口ram和fifo为什么可以在多时钟域里安全工作呢?

楼主(2025-05-28):
跨时钟域的教材里,全部都直接抛出了用双口ram和fifo来解决的方法,但是一直不理解为什么呢?
感觉这个是个数学问题,同一时间点做两种变化,显然数学上是矛盾的(不过可以微积分的思维来看,就不存在 "同一时间点" 这个概念)
这个也和软件里的互斥量类似,必须依赖一个底层的原子操作,才能做到安全

但是双口ram底层有类似的原子操作吗?一边正在写一个字节,另一边去读,不会造成 "脏读" ?

网友:
只要通过逻辑保证读写地址值错开就行了,然后问题就转化成如何可靠地将读或写地址从一个时钟域传递到另一个时钟域下面

网友:
有那么复杂吗?
你把它想像成1个单向通行的穿山隧道,物理上同一辆车不能同时出现在隧道的两端
就可以了

网友:
你在做逻辑设计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避免读写冲突,或在发生读写冲突的时候进行妥善处理(一般是写优先),建议不要用软件的思维来设计电路,要站在硬件的角度来设计

网友(2025-07-09):
我的理解:跨时钟域信号问题都是针对变化的信号。一笔数据写进去后被覆写前就变成不变化的信号,这是不存在跨时钟域问题的。ram fifo reg_array都是为了构造缓存区把变化信号变成不变化信号处理。

网友:
最简单的理解: 双口RAM就是  线与逻辑,  单个上拉电阻,多个下拉开关门泄放电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