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想问一下两个管子的Vgs相同,Vd不同可以构成电流镜吗?

楼主(2025-05-28):
我想问一下两个管子的Vgs相同,Vds不同可以构成电流镜吗

楼主:
就是MN2管子与MN3管子

网友:
It is not current mirror, the Drain are different.

网友A:
很多电路都会出现你的这种情况 所以才需要cascode叠一个管子,如果你电路要求不高,可以容忍这个差异的话 也可以这样做

网友:
这不是电流镜,无法在两个管子之间完成电流的开方再平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电路都会出现你的这种情况 所以才需要cascode叠一个管子,如果你电路要求不高,可以容忍这个差异的话  ...

因为我这两个管子镜像比例为1000:1,我个人认为是可以忽略Vds不同所带来的差异,因为镜像比例很大,电流很大

网友:
普通电流镜很难做到1:1000的镜像

网友:
主要看你care这个误差麽,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我这两个管子镜像比例为1000:1,我个人认为是可以忽略Vds不同所带来的差异,因为镜像比例很大,电流 ...

比例这么大就更不像是电流镜了,版图上匹配起来会很困难吧1: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