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的stb仿真

楼主(2025-05-28):
请教下,该结构的stb仿真如何进行呢?
第1种:iprobe放在opam第一级输出(M5/M6的gate),gain在50db;

第2种:iprobe放在opam第二级输出,也就是M5的drain端,gain为-3db;

第3种:用diffstbprobe,接在opam的两个输入,gain为100db;

请教下,stb仿真应该如何看才是合理的呢?

网友:
suggest to cut off all loops at a single node. Therefore, you should try using a differential small-signal probe (diffstbprobe) at the operational amplifier input or at the node in front of the gates of M5 & M6 but behind R4 and C4.

网友(点评):
是的,diffstbprobe是最合适的。通过施加一个小的sin,检查输出与激励的比值,发现是100dB比较合理的。

网友(点评):
如果要用iprobe,只能分开仿真。positive loop gain和negative loop gain。 仿真一边的时候,opam的输入需要接vdc到地,也可以得到一样的仿真结果。

网友A:
你的电路里面有两个反馈环路啊,MC1的栅极电压不应该这样产生,应该用你运放的尾电流再镜像一路产生Nmos电流再用NMOS电流产生这个偏置电压

stb就放在第二级输出与pmos管栅极中间

当然了 也许你就是想这么去做两个反馈环路,那我没做过,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里面有两个反馈环路啊,MC1的栅极电压不应该这样产生,应该用你运放的尾电流再镜像一路产生Nmos电 ...

https://bbs.eetop.cn/thread-308915-1-1.html

之前帖子有个分析过共栅管的偏置。
然后我现在仿真stb,对于probe的位置有疑惑,请指教下。

网友:
用第三种吧,两级运放100db, 比较合理,还有phase margin呢?建议多问一下人工智能,然后自己再多仿真一下更直接:
STB分析原理**
STB(Stability Analysis)是一种基于**环路增益(Loop Gain)**的频率域稳定性分析方法,通过插入一个**理想的小信号扰动源**(如iprobe或LSTB元件)来断开环路,并分析环路的频率响应。其核心步骤如下:

1. **环路断开**:
   在反馈环路中插入一个小信号AC源(如iprobe),在DC工作时视为短路(不影响静态工作点),在AC分析时视为开路,强制信号单向传播。

2. **AC频率扫描**:
   对断开后的环路施加AC激励,计算从断开点输入到返回信号的传输函数(即环路增益 \( T(s) = \beta \cdot A(s) \),其中 \( A(s) \) 为开环增益,\( \beta \) 为反馈系数)。

3. **稳定性判据**:
   通过环路增益的幅频和相频曲线(Bode图)判断稳定性:
   - **增益交点频率(Gain Crossover Frequency, \( f_c \))**:环路增益幅度降至0 dB时的频率。
   - **相位裕度(Phase Margin, PM)**:在 \( f_c \) 处,相位与 -180° 的差值。PM > 45°(通常要求60°以上)表示系统稳定。

网友:
我公司一般放在第一种

网友B:
应该是第一种吧。第一种所有环路的公共节点断开,单环仿真,Iprobe仿真没有问题。第三种:diffstbprobe我只在全差分放大器仿真用过,双入双出。带隙基准:双环路一正一负,与全差分的负反馈还是不一样的。diffstb在带隙基准运放输入两端加入差分小信号,转单端输出测量频率响应.... 我也不太理解....哈哈。不晓得理解对不。。
而且,上图结构,做到100 dB ,感觉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第一种吧。第一种所有环路的公共节点断开,单环仿真,Iprobe仿真没有问题。第三种:diffstbprobe我只 ...

是的,后面继续仿真,发现还是第一种断开方式的gain比较合理,在50dB附近。
但是我在第一级的输出施加一个vsin,然后通过tran看放大倍数,发现的确是100dB,想不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后面继续仿真,发现还是第一种断开方式的gain比较合理,在50dB附近。
但是我在第一级的输出施加一 ...

是不是把正反馈的增益也算进去了。你把正反馈断开,加理想的vdc(静态动作点电压值),再用trans仿真是不是就50了。。。我瞎想的哈,不知道这样会不会破坏动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