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pa和amp这么区别

楼主(2025-05-28):
OPA输出电流,AMP输出电压。我感觉OPA输出看起来也是电压啊。具体这么看输出的电压还是电流呢

网友A:
OPA是Operational Amplifier的简写吧,你说输出电流的,是OT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A是Operational Amplifier的简写吧,你说输出电流的,是OTA吧。

对,应该是OTA,请问您知道吗

网友:
电压和电流总是伴随着的。所谓输出电流,是指当负载发生变化时,电流比电压相对稳定些。也就是OTA的输出阻抗高,没有什么电流驱动能力。但是对于电路内部的运放,经常不需要电流驱动能力,它的负载可能就是另一个运放或者比较器的输入,这个时候就用OTA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