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荷泵VOUT电压为什么等于2VIN

楼主(2025-05-28):
求助这个电荷泵电路,阶段二的时候为什么VOUT=2VIN,阶段2不是VCI+=VIN吗?

楼主:
现在好像明白这个原理了,可不可以将阶段2的电容C1正极理解成一个VIN的电压源,和VIN同时加给VO,还是想听听大家的解释,还有一个疑惑就是,如果我想把这个电路改改让他实现VOUT=VIN,能否直接将开关S4跟VIN接到一起,如下图所示

网友A:
你根据电荷守恒按理论模型简单推一推,ΔQ=CΔU,可以推出一个迭代式,根据迭代式推出VOUT=2VIN。既然将开关S4与VIN接在一起,那么还要其余电路的作用是什么呢

两相倍压电荷泵

两相倍压电荷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根据电荷守恒按理论模型简单推一推,ΔQ=CΔU,可以推出一个迭代式,根据迭代式推出VOUT=2VIN。既然将开 ...

好的好的,谢谢,是我自作聪明了

网友:
这个是BOOST电路的基本原理。可以找BOOST电路看看。 电容C1存储的电动势和VIN的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