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寄生提取时出现的warning,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

楼主(2025-05-28):
这个是我提供的cellmap有问题吗,还有我PEX仿真写入的rule文件是.lvs后缀(已经打开文件中有关于PEX的switch)

CIW报错详情

CIW报错详情

我在此写进的cellmap文件

我在此写进的cellmap文件

网友A:
电路的库填对了吗?填对的话就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的库填对了吗?填对的话就没啥问题

填对了,但是我后仿的结果很差很差,没有参考性。现在怀疑是提取出错了。

网友:
电路应该不是过lvs 的电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填对了,但是我后仿的结果很差很差,没有参考性。现在怀疑是提取出错了。
...

那可以看下验证文件里include 的R/C文件是不是正确的了,都正确的话,看看修正电路或者版图来调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以看下验证文件里include 的R/C文件是不是正确的了,都正确的话,看看修正电路或者版图来调整了
...

我include的是一个.S文件,其中include R/C文件,我找同事review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