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 physical awre 请各位前辈们帮忙!!!

楼主(2025-05-28):
各位前辈们好,目前想使用PT并使用physical awre,PR是使用ICC2
目前尝试会有ERROR,想请问-physical_lib_path 是要放STD.lef / IO.lef MACRO.lef吗 那tf.lef需要加入吗
-physical_design_path 的design.def我是直接从ICC2 写出的,想请问这样为甚么会有问题

set_eco_options -physical_lib_path $std_cell_lef_file \

                        -physical_design_path  $design.def

小弟第一次做这方面的工作,身边没有可以询问的对象

网友A:
有 ice/xtop , tweaker, primeclosure么? PT本身自带的PhysicalAware好像用的人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 ice/xtop , tweaker, primeclosure么? PT本身自带的PhysicalAware好像用的人不多。。。 ...

这几个都没有,因为PT验出来有max_transition (VIOLATED)
想使用PT的fix_eco_drc -type max_transition 去修正,但会需要设定set_eco_options
所以才会上来询问大家,那一般修max_transition是用甚么方法呢

网友:
没用过pt的dmsa,但是看你的error,感觉意思像是这个地方需要吃lef,但你写了一个def进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几个都没有,因为PT验出来有max_transition (VIOLATED)
想使用PT的fix_eco_drc -type max_transition  ...

size cell和insert buffer啊,一般就优先用size 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B:
size cell和insert buffer啊,一般就优先用size cell

感谢你的回复,那我继续尝试!

网友:
-physical_tech_lib_path  tech_lef \
-physical_lib_path std_lef/marcolef \
如果lef有error不识别,就看看是什么error,修改下lef文件。遇到过tech lef 缺少了某个site定义,pr阶段可以通过cmd 加上,但是pt_eco没办法,就把vendor 提供的tech lef修改了下,加上了mb用的site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