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tch up失效如何分析

楼主(2025-05-28):
流了个耐正负压的片,功能正常,latch up测试fail,现象是烧片,烧了一大块,有的pin正压能过400mA,有的过不了150mA,反向没有能过150mA的。咨询一下,这种情况怎么个分析流程,大佬救救我

网友:
最好有中芯国际这样代工厂专家进入论坛才具有权威性一点,流片的人很少,估计能帮助你的人不多,寻求中芯国际华虹等一些代工厂的帮助吧,这样论坛就具备权威性一点了

网友:
分析热点,然后对照版图找到可能发生缺陷的位置,进行修正就行了。首先确保要从版图层面确实带入了latchup rule ,并进行了检查。

网友A:
烧了直接去层delayer 看哪里烧坏了 再看对应版图分析  只是电流大 就去照inngas 看亮点位置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了直接去层delayer 看哪里烧坏了 再看对应版图分析  只是电流大 就去照inngas 看亮点位置分析  ...

ESD 做HBM打坏了的话倒是做过delayer和EMMI,但这个烧坏的地方太大了,delayer了还是啥也看不出来,救救孩子

楼主:
对了,芯片是耐正负高压60V的

网友:
这个得case by case一对一的看,而且需要看很细节的东西,需要有经验的人帮忙才行。
可以提供给你一个大概的思路:
1. 测试上需要分条件测试debug,确认确切的失效条件。比如 电源降低能否通过,其他PIN置高置地是否有差异,不同位置PIN是否有差异,负压限压的影响等等。确认不是测试或者设置引入差异。
2. 工艺上是否有天生缺陷? 有一些工艺天生就LU性能较差,特别是负电流,工艺上需要做改进。
3.烧坏一大片的地方电路版图要去check,可以降低电源,限流,让烧毁轻微一点,可以看到初始发生latchup发生的地方,而不是少一大片,FA没法给出有效信息。
4.提出设想去FIB,改版,去验证。

网友A:
引用 楼主:
ESD 做HBM打坏了的话倒是做过delayer和EMMI,但这个烧坏的地方太大了,delayer了还是啥也看不出来,救救 ...

看到管子坏了就行啊  比如输出管还是esd管 中间还是两边  处理过几次esd问题 后面处理的方法简单粗暴 大力出奇迹 加大esd管

楼主:
老大说 有大电流流过 顶铝改RDL减小阻抗 不知道LU能不能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管子坏了就行啊  比如输出管还是esd管 中间还是两边  处理过几次esd问题 后面处理的方法简单粗暴 大 ...

看不到 烧了一大片 囊括很多管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不到 烧了一大片 囊括很多管子

看版图啊。  没有版图能猜出来吗?哈哈哈

网友B(2025-07-07):
Latch-Up SPEC 过 100mA 就OK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atch-Up SPEC 过 100mA 就OK 了

要过200mA 现在准备做RDL了 铝线宽度大,过的电流能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