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中Annotations_setup设置不了管子的expression

楼主(2025-05-28):
如图所示,我的tmsc180工艺只有nmos3v可以选择或输入DC点中的一些expression,我想看pmos3v的region却设置不了,expression那一列都是灰色的点不动,之前一直好好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求赐教

nmos

nmos

pmos

pmos

网友A:
重新启动virtuoso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启动virtuoso

试过了,没有用。感觉可能是什么文件坏了

网友B(2025-07-14):
引用 楼主:
试过了,没有用。感觉可能是什么文件坏了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重新建一个cell,把整个电路复制过去就好了,估计就是不小心动了那个文件夹里的某些东西导致的

网友(2025-09-05):
引用 楼主:
重新建一个cell,把整个电路复制过去就好了,估计就是不小心动了那个文件夹里的某些东西导致的
...

是的是的,这样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