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oorplan 过程中,marco的摆放必须要在ROW上吗

楼主(2025-05-28):
Floorplan 过程中,marco的摆放必须要在ROW上吗? 摆或者不摆有什么好处吗?
另外,addStripe可以在ROW上布电源线,用图形化界面可以用Speacial Route 选择Follow pins也可以步电源网络,这些有区别吗?
感谢各位大佬留言!

网友A:
绝大部分工艺macro 不一定需要再row上,因为外面加halo,而且会有一圈endcap 把底层隔离起来,个别先进工艺除外,有一些强制性要求;innovus addStripe 脚本化更快,没人会图形界面一点一点打的,现在更方便的方式是psdl,更快。

网友:
1.不是必须,简单来说你不可能每一个macro的长和宽都是row高度的整倍数吧,那总会有没有严格在row上的情况的,这个没什么影响;
2.没有用过gui打stripe,我猜应该是没区别的,你使用gui操作也会有log吐出来,你可以看一下和你用的addstrip命令是不是一样的,我猜大概率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绝大部分工艺macro 不一定需要再row上,因为外面加halo,而且会有一圈endcap 把底层隔离起来,个别先进工艺 ...

请教psdl是什么

网友C:
只有先进工艺对macro摆放和大小是不是整数倍有要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只有先进工艺对macro摆放和大小是不是整数倍有要求

可以这么理解,得相当先进,类似T3 T4 这样的,会用tCIC来检查macro 位置,也不一定就是卡在row上,但绝大部分最终还是卡在row上,因为对core2die ,mem2die ,mem2core 的间距都有要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psdl是什么

单独的一个power 结构语法,百度应该有的,innovus 开发用来做AI try power 结构最优解的,突出特点就是快,嗖嗖的那种,毕竟有些很大的模块打power 可能都得一两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独的一个power 结构语法,百度应该有的,innovus 开发用来做AI try power 结构最优解的,突出特点就是 ...

现在先进工艺都是定义一些pg template来打,大模块也没有听说要打一两天的,除非你chip level上有逻辑,但大芯片一般不会这么干,所以这个是innovus的featur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么理解,得相当先进,类似T3 T4 这样的,会用tCIC来检查macro 位置,也不一定就是卡在row上,但绝 ...

其实就是double pattern 那些layer的pattern要对齐,工具会通过snap来做这个,在row上也不一定能保证就是对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绝大部分工艺macro 不一定需要再row上,因为外面加halo,而且会有一圈endcap 把底层隔离起来,个别先进工艺 ...

学到了  psdl

网友:
大多数工艺macro 不一定需要再row上,而是在格点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先进工艺都是定义一些pg template来打,大模块也没有听说要打一两天的,除非你chip level上有逻辑, ...

对的 配合自家ai平台 做powerplan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么理解,得相当先进,类似T3 T4 这样的,会用tCIC来检查macro 位置,也不一定就是卡在row上,但绝 ...

据我所知tsmc n7开始就会需要

网友D(2025-07-07):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么理解,得相当先进,类似T3 T4 这样的,会用tCIC来检查macro 位置,也不一定就是卡在row上,但绝 ...

请问tCIC 这个概念全称是啥,这个检查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问tCIC 这个概念全称是啥,这个检查什么?

foundry提供的加密脚本,提前帮助确认foorplan是否符合drc要求,全称我忘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foundry提供的加密脚本,提前帮助确认foorplan是否符合drc要求,全称我忘记了。。。

好的谢谢,T12nm 工艺有tcic的检查要求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绝大部分工艺macro 不一定需要再row上,因为外面加halo,而且会有一圈endcap 把底层隔离起来,个别先进工艺 ...

您好!我想请教一下psdl文件的用法。
我在网上查到使用的命令是route_pg -psdl_file *.psdl,但是我没有在innovus工具中找到这个命令。

是版本问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好!我想请教一下psdl文件的用法。
我在网上查到使用的命令是route_pg -psdl_file *.psdl,但是我没有 ...

是的

网友:
谢谢!已经在新版工具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