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用跑工艺角吗!!!

楼主(2025-05-28):
前仿工艺角能过,提取寄生参数calibre后对该文件跑工艺角出问题了,请问大家后仿一般会跑工艺角吗?

网友:
你既然这么说估计应该不是高速电路了,nom下前后对比一下,最多再跑个w.c.差不多了

网友:
学生当然不用跑了

网友:
既然跑出问题了,当然要管啊,实际芯片也是以后仿真为参考标准

网友:
肯定是要跑的

网友:
在某些情况下后仿可以不跑工艺角,但那是在你有充足的依据根据前仿工艺角和后仿典型情况数据估算出最坏情况一定不会超出设计指标的情况下,而不是说已经跑出后仿工艺角有问题可以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