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中高速ADCbonding wire建模

楼主(2025-05-28):
求助,对于一个12 bit 200M的pipeline adc来说,参考电压连到AVDD AGND,后仿能做到11.92 bit,但是一加上bonding wire的建模,只有9.5 bit

了,该如何应对这个问题?

网友A:
感觉没啥好办法,电源纹波和地弹对于12bit的精度来说有点致命,最好用干净的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没啥好办法,电源纹波和地弹对于12bit的精度来说有点致命,最好用干净的参考 ...

确实是这样,但是如果使用单独的参考电压,bonding wire的影响又会更大,寄生电感的存在导致振铃(除非放很多pad),实在是不太好做,有必要在片内做电源提供参考电压吗?目前只能想到这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这样,但是如果使用单独的参考电压,bonding wire的影响又会更大,寄生电感的存在导致振铃(除非放 ...

这种高速AD应该都是在片内有参考电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高速AD应该都是在片内有参考电压的吧

好的,由于第一次设计,没考虑到这点

网友C:
片内没有参考电压那单独出pin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片内没有参考电压那单独出pin吧。

单独出PIN的话,我也尝试过,加上bonding wire之后抖的很严重,所以我最后选择全接一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