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80V转5VLDO,PASS管选择

楼主(2025-05-28):
pdk中只有5v与120Vpmos,120v的model有问题在VSD10V才进入饱和区。现在用5V做主功率管,120V串下面保护。但是重负载时120V器件吃掉过多电压,将5Vmos压进线性区,导致开始正常工作电压超过10V(最好5v)。请问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V=I*R;减少V,就是减少R;120V的尺寸加大

楼主:
确实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