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佬,如何减小版图中源区扩散面积

楼主(2025-05-28):
各位大佬,我在后仿中遇到了一个问题,提出来的NORC源区扩散面积比前仿大一倍,请问如何减小

网友:
原理图中的as, ad是按照标准画法估算出来的,像你这种fingers为1的管子,正常来说版图应该跟原理图一致。版图变大了,说明版图没按最小规则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