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后仿出现timingviolation的问题

楼主(2025-05-28):
后仿时只要一带sdf跑就出现mismatch,看了一下在出问题的scancell上出现了timing violation具体描述如下
1.出现vio的cell与前一级的cell没有插buffer,再加上这相邻2级时钟的clock skew较大,导致出现setup违例
2.其他相邻scancell之间均未出现此问题

我想知道的是为何dc综合惟独这个scancell没有优化timing呢?这种情况我可以用一个spare cell插入一级buffer来解决吗?

如下图,上方波形是出问题的dff,setup违例,数据无法正确采入,出现了不定态,下方是正确的scan shift过程

烦请大佬解答

网友:
这个跟dc有啥关系?
带sdf不是PR之后的吗?
在PR的时候不查timing吗?

网友:
先要确认师发生在shift mode?还是capture mode,shift mode下的timing必须clean。capture实在没法fix就mas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