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 fix_eco_timing 请各位前辈解惑!!!!

楼主(2025-05-29):
目前正在使用PT修hold

fix_eco_timing -type hold -methods {insert_buffer size_cell} -cell_type {combinational sequential}  \
      -buffer_list {BUF1 BUF2 BUF3 BUF4} \
      -slack_lesser_than 0 -setup_margin 0.0 -hold_margin 0.0 -verbose

write_changes -format icc2tcl -output fix_eco_timing.tcl

回到ICC2去source fix_eco_timing.tcl會發現會有很多No pin objects matched
Warning: No pin objects matched 'ctmTdsLR_3_8047/A1' (SEL-004)
Warning: No pin objects matched 'U165/Y' (SEL-004)
Warning: No pin objects matched 'ctmTdsLR_2_2371/A1' (SEL-004)

想請問為何會有位有這種情況發生,想请问有没有前辈有经验愿意分享

网友:
可能有几个原因:
1.你的数据版本没有对其,即你run pt_dmsa时的input网表、def、pt_session这一套数据,和你去icc2中source fix_timing.tcl的那一个版本,是否确定是同一版;
2.你的design是不是涉及到top和block,是不是脚本中带有block的hierarchy名字,可能需要处理(这个看你报的warning不像)
如果都不是的话,只能打开fix_timing.tcl看一下对应的行,看修hold时buffer插在哪里然后往前追一追,看看能不能对得齐

网友:
好像需要把fix_eco_timing.tcl转成icc2的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有几个原因:
1.你的数据版本没有对其,即你run pt_dmsa时的input网表、def、pt_session这一套数据,和 ...

感谢回复,后续有发现确实是数据版本没有对其,非常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