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ic设计噪声测试问题

楼主(2025-05-29):
  大神们,关于用频谱仪噪声测试有遇到过贴片测试正常,但是用排插通过子母板的方式测试时发现噪声在热噪声的部分,随着频率的增加,噪声稍微增大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测试还能分得出是否是热噪声?你测到的是噪声谱还是积分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还能分得出是否是热噪声?你测到的是噪声谱还是积分噪声?

测的是PSD,我们测试的是比较低频段,一般在1/f拐角频率前1/f噪声干扰大,1/f拐角频率后就认为算是热噪声成分了,与底噪比较接近,一般趋于平坦,但是不太会随频率增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的是PSD,我们测试的是比较低频段,一般在1/f拐角频率前1/f噪声干扰大,1/f拐角频率后就认为算是热噪声 ...

那确实是有点奇怪,等大神来给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