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仿真报错找不到网表文件

楼主(2025-05-29):
请问为什么会出现netlist找不到的情况,应该如何解决呢? netlist not

网友A:
这个问题太多了,可能没check and save,可能是bug,关掉重新打开

楼主(2025-06-30):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太多了,可能没check and save,可能是bug,关掉重新打开

好嘞!我去试试!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