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layout之后的netlist,与DC编译出来的会有不同吗?

楼主(2025-05-29):
不好意思没碰过这段问一些很浅的问题。
请问如果Layout时发现timing问题,需要加Buffer
这个后来加的Buffer也会加入netlist中吗?
还是netlist不变,只是仿真时加入SDF档?
(补充说明:这个Buffer是后端工程师加入的)

另外就是为了ECO需求,layout时会加入dummycell
请问流程是前端工程师在RTL加上dummycell,经过DC编译加入netlist是吗?
感谢指导。

网友A:
1.第一个问题没太看懂,都加了buffer了肯定芯片的组成就变了啊,网表当然会变化;
2.你说的这个dummy cell按我理解是eco cell吧,前端加可以,直接将几个cell例化成一个module写到rtl中然后dont touch住,这个module在物理上就和一个普通module是一样的,只是没有逻辑(全接0了)。或者后端加也行,在place阶段当做spare cell撒到block中

网友B:
1.任何cell变化都会体现在.v中
2.一般dc编译出来的.v不会有spare cell, 是在dc后写进去的

网友C:
1. 所有有function功能的cell都会写到netlist中;
2. 分两种dummy cell,一种是SOC 前期预留的dummy reg,这种是在rtl写好的,soc owner预留以备有功能eco使用,会一直keep在。另外是PR阶段加的spare cell,这个是pr 才加的,当作filler加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第一个问题没太看懂,都加了buffer了肯定芯片的组成就变了啊,网表当然会变化;
2.你说的这个dummy cell ...

谢谢您的回复,很抱歉没有说清楚,加入的Buffer是后端工程师加的,这样会加入netlist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任何cell变化都会体现在.v中
2.一般dc编译出来的.v不会有spare cell, 是在dc后写进去的 ...

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所有有function功能的cell都会写到netlist中;
2. 分两种dummy cell,一种是SOC 前期预留的dummy reg, ...

谢谢您的回复,那请问如果是后端为了满足Timing加入的Buffer呢?
之前遇到一个情况,DC后有个地方hold time不满足,
我上级说之后请后端工程师加Buffer就好。
后来我离职了所以不知道后续,最近因故想起这段觉得有疑问所以请教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很抱歉没有说清楚,加入的Buffer是后端工程师加的,这样会加入netlist吗?
...

后端的人加了buffer或者其他改动之后,他会写出一个新的网表的,这个新的网表跟你原来的已经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那请问如果是后端为了满足Timing加入的Buffer呢?
之前遇到一个情况,DC后有个地方hold ti ...

DC阶段不关心hold,DC阶段clk tree都是ideal的,出现的hold问题都是dff或者ram本身hold time引起的,都是假的,只有pr 完成了clock tree之后,不同的dff/ram之间有了clock skew,这时候的hold 才是真正的hold,DC要是去fix hold的话,反而影响了setup。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那请问如果是后端为了满足Timing加入的Buffer呢?
之前遇到一个情况,DC后有个地方hold ti ...

综合是不管hold的吧,输出综合网表,后端做完是会输出新的网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