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ICC2中如何连接Power Switch的PG pin的问题

楼主(2025-05-29):
小弟在学习低功耗流程,现有一些问题想请教一下;
1. 是先Route PG还是先放Power Switch?
2. 我尝试过先放和后放,Power Switch的VDD输入pin都不会自动跟VDD PG Strip相连,我是缺少什么步骤吗?还是说在走线阶段ICC2会去连power switch的VDD输入pin?

谢谢!
相关脚本:

create_pg_std_cell_conn_pattern pattern_pg_rail -layers M2 ;#-rail_width {@w} -parameters {w}
create_pg_wire_pattern pattern_stripe -layer @l -direction @d -width @w -spacing @s -pitch @p -track_alignment @t -parameters {l d w s p t}
create_pg_wire_pattern pattern_wire_based_on_track -layer @l -direction @d -width @w -spacing @s -pitch @p -parameters {l d w s p} -track_alignment track

set_pg_strategy strategy_pg_rail -pattern "{name: pattern_pg_rail} {nets: VDD_TOP VSS_TOP} " -voltage_areas DEFAULT_VA
set_pg_strategy strategy_pg_rail_PD_OFF -pattern "{name: pattern_pg_rail} {nets: VDD_OFF_SW VSS_TOP} " -voltage_areas PD_OFF
compile_pg -strategies {strategy_pg_rail} -tag pg_rail
compile_pg -strategies {strategy_pg_rail_PD_OFF} -tag pg_rail

### DEFAULT_VA PG Stripes
create_pg_composite_pattern pattern_mesh_M8_TOP -nets {VDD_TOP VSS_TOP} -add_patterns {{{pattern: pattern_wire_based_on_track} {nets: {VDD_TOP VSS_TOP}} {parameters: {M8 vertical 2 1 6 }}{offset: 3 }}}
create_pg_composite_pattern pattern_mesh_M9_TOP -nets {VDD_TOP VSS_TOP} -add_patterns {{{pattern: pattern_wire_based_on_track} {nets: {VDD_TOP VSS_TOP}} {parameters: {TM1 horizontal 7 1 20 }}{offset: 3 }}}
create_pg_composite_pattern pattern_mesh_M10_TOP -nets {VDD_TOP VSS_TOP} -add_patterns {{{pattern: pattern_wire_based_on_track} {nets: {VDD_TOP VSS_TOP}} {parameters: {TM2 vertical 7 1 20 }}{offset: 3 }}}
set_pg_strategy strategy_mesh_M8_TOP -pattern {{name: pattern_mesh_M8_TOP} {nets: {VDD_TOP VSS_TOP}}} -design_boundary
set_pg_strategy strategy_mesh_M9_TOP -pattern {{name: pattern_mesh_M9_TOP} {nets: {VDD_TOP VSS_TOP}}} -design_boundary
set_pg_strategy strategy_mesh_M10_TOP -pattern {{name: pattern_mesh_M10_TOP} {nets: {VDD_TOP VSS_TOP}}} -design_boundary

set_pg_strategy_via_rule via_pg_core -via_rule { \
{{{existing : std_conn }}{{strategies: strategy_mesh_M8_TOP}{layers: M8}}{via_master:default}} \
{{{existing : std_conn }}{{strategies: strategy_mesh_M9_TOP}{layers: TM1}}{via_master:default}} \
{{{existing : std_conn }}{{strategies: strategy_mesh_M10_TOP}{layers: TM2}}{via_master:default}} \
{{intersection: adjacent}{via_master: default}} }

### place power switches
set_app_options -name plan.pna.power_switch_resistance -value {{HEADBUF16_X1M_A9TR40 10}}
set_power_switch_placement_pattern -name p1 -placement_type "array" -direction vertical -connect_mode daisy -driver HEADBUF16_X1M_A9TR40 -pattern {HEADBUF16_X1M_A9TR40}
create_power_switch_array -power_switch SWITCH_RULE_ONE -pattern p1  -x_pitch 10 -y_pitch 10 -pg_strategy {strategy_mesh_M8_TOP VDD_TOP M8} -checkerboard even
connect_pg_net -automatic
### END

compile_pg -strategies {strategy_mesh_M8_TOP strategy_mesh_M9_TOP strategy_mesh_M10_TOP} -tag pg_stripes -via_rule {via_pg_core} -show_phantom

网友A:
这个是要手动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要手动连的

您是说power switch的输入VDD需要手动去连?我看INNOVUS好像布线的时候会去自动连primary_power,ICC2是不会去连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