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边沿检测算法为什么不考虑CDC问题?

楼主(2025-05-29):
请教大佬们一个疑惑,这个经典的边沿检测算法,为什么不考虑同步呢,异步过来的data信号,显然第1拍会打不准吧?

module edge_detect(
    input clk,
    input rst_n,
    input data,

    output pos_edge,
    output neg_edge
);

reg data_d0,data_d1;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begin
        data_d0 <= 'h0;
        data_d1 <= 'h0;
    end
    else begin
        data_d0 <= data;
        data_d1 <= data_d0;
    end

assign pos_edge = data_d0 && ~data_d1;
assign neg_edge = ~data_d0 && data_d1;

endmodule

网友A:
应该还是要考虑的吧,如果输入的data是异步信号,那么第一级触发器会出现亚稳态,用可能产生亚稳态的信号进行组合逻辑边沿检测是不稳妥的吧。
稳妥起见我是先两级同步然后再把同步的信号进行边沿检测,一共用了四级d触发器。但是这样检测到的边沿,会比原data的边沿慢几拍。我是这样处理IIC SDA SCL信号的,因为100K、400K对于我时钟域来说慢的很,所以边沿检测晚一点点也无伤大雅。不知道大佬们对此怎么看。学习一下

网友:
这里的data默认应该是同步之后的信号。如果没有同步,就在模块外面用两级寄存器做完同步再送进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要考虑的吧,如果输入的data是异步信号,那么第一级触发器会出现亚稳态,用可能产生亚稳态的信号进 ...

是不是3个就够了d2已经是满足条件的信号了,再打一拍。用d2和d3的组合逻辑实现边缘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