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比 QUANTUS 23.11 更高版本的 QUANTUS?

楼主(2025-05-29):
之前从网上下载到的最新版本的 QUANTUS 就是23.11 Hotfix 了,见下面图一。后来安装起来之后发现还是有点儿问题的,表现在跟某些特定的工艺配合使用进行寄生参数抽取的时候会莫名奇妙的失败,而且没有任何 log 信息。用自带的 checkSysConf 检查了一下发现了更诡异的情况,那就是 QUANTUS23.11 在 CentOS7 上的checkSysConf 是所有软件包的版本都能PASS 的,但在RHEL8 上就会有无法通过的情况。我们的4台RHEL8 服务器上有3台都出现了 libxcrypt 这个包的问题,见下面的图二,有一台 RHEL8 就是好的,可能跟这台是最晚安装的,用的是 RHEL8 的最新版本的镜像有点儿关系。在这台能PASS 的RHEL8 机器上 libxcrypt.x86_64 不是随系统一起安装的。换句话说,这台机器的安装镜像是从一个极小化的 RHEL8 实例开始安装,然后逐个手动补组件装起来的。

查了一下Cadence 的官方论坛上也有人说 QUANTUS 的23 版本有bug , 但没具体说是什么bug。而从 Cadence 的培训材料上看,目前最新版本QUANTUS 应该已经到了 24.1 了,跟Spectre 的大版本号看齐了。所以,恳请哪位拥有比 QUANTUS 23.11 更新版本,或者干脆就已经拿到了 QUANTUS 24.1 版本的大神分享一下,多谢了。

QUANTUS 23.11

QUANTUS 23.11

libxcrypt checking

libxcrypt checking

网友:
为啥不用Starrc

网友:
try copy libxcrypt files from other system

楼主:
终于搞清楚了,原来是因为服务器太多,具体哪台安装的是哪个版本的QUANTUS231 给搞混了。如果安装 Base 23.10.000 则回报上面的错误,如果更新到 Hotfix 23.11.000 就没问题了。而且这个 Hotfix 是属于稍有的安装过程中不需要导入 Base 版本的情况。

网友:
求一份软件

网友:
蹲一个 楼主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终于搞清楚了,原来是因为服务器太多,具体哪台安装的是哪个版本的QUANTUS231 给搞混了。如果安装 Base 23. ...

再每个服务器上单独安装的好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搞清楚了,原来是因为服务器太多,具体哪台安装的是哪个版本的QUANTUS231 给搞混了。如果安装 Base 23.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每个服务器上单独安装的好处是什么?

必须如此啊,尽量把所有的服务器上的 EDA 环境安装成一致的,这样配置文件几乎不用做改动就可以适用于所有的服务器,当然不同的服务器之间的细微差别,比如是否带GPU,是否是RHEL 8 等都会多少有点儿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必须如此啊,尽量把所有的服务器上的 EDA 环境安装成一致的,这样配置文件几乎不用做改动就可以适用于所 ...

装一个共享分区不行么?

网友(2025-06-30):
包分享一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