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哪位高高高高手可以帮我看看这个SIGSEGV的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25-05-29):
有没有大神可以帮我看看,cadence启动的时候 一直报这个teminated by sigsegv signal,然后就crash。
但是同时物理机产生的虚拟机是可以正常用的。我很困扰,麻烦高人来相助一下。

网友A:
是不是内存不够? 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内存不够? 可以试试。

内存是够的,很多,这个机器上的别的软件,synopsys,matlab都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