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巴克豪森判据及系统稳定性的问题

楼主(2025-05-29):
各位大神:

巴克豪森判据规定了系统等幅振荡的条件是增益等于 1,相位等于 -180 度。但如果对一个系统,在穿越频率前,增益大于 0 时相位就穿越了 -180 度,等到穿越频率后回到了 -120 度,按照相位裕度的判断方法,该系统具有 60 度的相位裕度,系统是稳定的;但是按照判据,在相位等于 -180 的时候,增益大于 1,不是应该会在该频率处产生增幅振荡嘛?为什么系统还是稳定的呢?
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小弟先行谢过

网友A:
搜索一下奈奎斯特判据你就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索一下奈奎斯特判据你就懂了

感谢回复!不过我还是想有一种更直观的解释,不知大神是否有相关资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不过我还是想有一种更直观的解释,不知大神是否有相关资料?
...

没什么直观的解释,最直观的解释就是在频域上的闭环传输函数在分母等于0时会输出无穷大,也就代表系统不稳定,这时对应的是开环传输函数取值为准确的-1,这代表两个等式,模必须为1,幅角必须为180°,有这两个等式诞生的巴克豪斯判据本身是正确的,但是他的衍生版本完全就是混淆概念。首先得到的开环传输函数频率明明是频域的,但是却被很多资料,老师解释成为信号此时围绕环路转一圈幅值增大,相位不变,然后导致不断的增大从而不稳定,但是这样的解释完全是基于时间的概念,怎么能用时间上的行为去描述频域传输函数呢。说白了闭环传输函数在开环传输函数不等于-1时,你从他的数学表达式上怎么去找到这个无穷大量呢?我认为数学完全能解释清楚的概念没必要一定要对应到物理上有什么直观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直观的解释,最直观的解释就是在频域上的闭环传输函数在分母等于0时会输出无穷大,也就代表系统不 ...

有些明白了,感谢大神解惑

网友B:
系统稳定性其实就是防止震荡,那么首先你要清楚为什么会震荡,什么是“稳定的”震荡。
震荡要产生必须增益为1时,相位-180,且增益和相位关于频率的导数都为负。而【相位裕度】和【增益裕度】是评估增益为1时,与-180°的差距,和-180°时,与增益1的差距,防止大信号非线性等影响下,造成增益或相位的偏移而达成震荡条件。
而书上主要讲相位裕度是因为...它好算。

楼主提到的波特图中相位两次穿越-180,但:
①B点向下穿越时,增益仍很大,因此不构成震荡,
②C点向上穿越时,此时相位的导数为正数,这个频率不符合稳定震荡条件。
③最终相位再次向下穿越,此时需要保证增益已经下降为负值,即【增益裕度】。

这种波特图常见于PLL,滤波器等设计中。
其实学过震荡器,就明白震荡的小信号条件就是负的【增益裕度】,让大信号的非线性把增益衰减下去达成震荡条件。假如对振荡器进行pss stb仿真,会发现它的波特图刚好是-180°,增益为1,该点的频率就是震荡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稳定性其实就是防止震荡,那么首先你要清楚为什么会震荡,什么是“稳定的”震荡。
震荡要产生必须增益 ...

感谢回复!因为我不是做振荡器的所以对有一点不是很明白,为什么“B 点向下穿越时,因为增益很大所以不构成振荡” 呢?这里的 GM 应该是负数,应该是可以形成振荡的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因为我不是做振荡器的所以对有一点不是很明白,为什么“B 点向下穿越时,因为增益很大所以不构 ...

这个时候返回的增益很大,比如40db就是100倍,无论相位是多少,都把原来的信号覆盖了,两者之间的相位差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C:
巴克豪森判据规定了系统等幅振荡的条件是增益等于 1,相位等于 -180 度。这是振荡条件。
非振荡,稳定的判据是Nyquist’s Stability Criterion,建议阅读一下奥本海姆《Signals and Systems》教材的11.4和11.5小节,或者Razavi模集第三版10.8小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时候返回的增益很大,比如40db就是100倍,无论相位是多少,都把原来的信号覆盖了,两者之间的相位差 ...

明白了,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巴克豪森判据规定了系统等幅振荡的条件是增益等于 1,相位等于 -180 度。这是振荡条件。
非振荡,稳定的判 ...

感谢回复这就去看一看

网友D:
巴克豪森判据是不稳定的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换句话说,它是不稳定系统的一个特例,对应极点在虚轴上。而不稳定是极点在虚轴或右半平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巴克豪森判据是不稳定的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换句话说,它是不稳定系统的一个特例,对应极点在虚轴上 ...

巴克豪森判据是振荡的充分必要条件。RHP有极点的系统,一定是不稳定系统。不稳定系统最终都会振荡或者锁死(稳定)。不稳定系统如果出现发散振荡后,由于大信号非线性的影响,其参数会发生变化,其极点会逐步移动到虚轴,最终趋于稳定的振荡状态,也就进入巴克豪森判据状态。

周期振荡系统是稳定系统,这是PSS,PAC,PSTB的基础。

网友E(2025-08-15):
引用 网友C:
巴克豪森判据是振荡的充分必要条件。RHP有极点的系统,一定是不稳定系统。不稳定系统最终都会振荡或者锁 ...

不是的,巴克豪森是振荡的必要非充分条件。

或者更具体地说:

1. “满足巴克豪森判据”是起振的“必要非充分条件”
2. “不满足巴克豪森判据”是不起振的“充分非必要条件”
3. “满足巴克豪森判据”是不起振的“既非必要也非充分条件”
=====================================
其中1和2互为逆否命题,等价;
3的结论告诉我们在分析非震荡系统(运放或者环路稳定性)时,不要看巴克豪森判据,因为没有任何指导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的,巴克豪森是振荡的必要非充分条件。

可参考razavi的Design of Analog CMOS Integrated Circuits(第二版)里讲振荡器那章的内容。

另外据我所知,目前应该没有理论支持有什么判据能作为 “电路能起振的充分条件”
只有巴克豪森判据作为一个必要条件来指导振荡器的设计。

网友:
可以一看自控原理,奈奎斯特准则可以帮助判断环路的稳定性,事实上巴克豪森判据判断稳定性只是某些电路可以转化为奈奎斯特判断的典型,究其本质是因为振荡看的是闭环系统的极点,找清楚极点才能判断稳不稳定,巴克豪斯虽然说着非常直觉,但是毕竟只是经验性的公式,如你所说的先过-180再到60°,也就是奈奎斯特图上穿过的半径为1的圆的下半部分,所以相当于逆时针绕过(-1,0),环路是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