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调制器频谱分析问题

楼主(2025-05-29):
各位大佬,请问一下我的调制器输出做频谱分析的时候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频谱,明明各级输出都很正常。之前搭建全理想的调制器的时候也遇到过同样的频谱,但是将比较器换成实际的就解决了。现在是全部实际电路,又出现这种情况了,希望各位大佬帮忙解答一下,感谢!

1

1

图1频谱带内放大

图1频谱带内放大

楼主:
公司不让拍,偷偷拍的,观感不是很好

网友A:
可以一级一级查, 看看从哪级开始不正常。

网友B:
看一下输出的时域波形,是不是输入幅度太大溢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输出的时域波形,是不是输入幅度太大溢出了。

但是输入赋值太大不应该是奇次谐波大吗,这个有些都不是整数倍谐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一级一级查, 看看从哪级开始不正常。

每一级输出都挺正常的

网友C:
输出加个理想滤波器,把带外频段滤掉,就可以不加窗做fft了
台阶状fft要注意采样完整性。
tran中精度设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加个理想滤波器,把带外频段滤掉,就可以不加窗做fft了
台阶状fft要注意采样完整性。
tran中精度设高。 ...

请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频谱呢,各模块功能之类的都正常,时域波形看着也是那么回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频谱呢,各模块功能之类的都正常,时域波形看着也是那么回事
...

大概率是非相干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率是非相干采样

输入频率按照相干采样给的,也加了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