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XT151打开报错

楼主(2025-05-29):
在终端内读取.bashrc文件后,在终端内输入qrc &,跳出如下报错:

/opt/eda/cadence/EXT151/tools.lnx86/extraction/bin/64bit/qrc: /opt/eda/cadence/EXT151/tools.lnx86/lib/64bit/libstdc++.so.6: version `CXXABI_1.3.9' not found (required by /opt/eda/cadence/EXT151/share/oa/lib/linux_rhel60_64/opt/liboaDesign.so)
/opt/eda/cadence/EXT151/tools.lnx86/extraction/bin/64bit/qrc: /opt/eda/cadence/EXT151/tools.lnx86/lib/64bit/libstdc++.so.6: version `CXXABI_1.3.9' not found (required by /opt/eda/cadence/EXT151/share/oa/lib/linux_rhel60_64/opt/liboaPlugIn.so)
/opt/eda/cadence/EXT151/tools.lnx86/extraction/bin/64bit/qrc: /opt/eda/cadence/EXT151/tools.lnx86/lib/64bit/libstdc++.so.6: version `CXXABI_1.3.9' not found (required by /opt/eda/cadence/EXT151/share/oa/lib/linux_rhel60_64/opt/liboaTech.so)
/opt/eda/cadence/EXT151/tools.lnx86/extraction/bin/64bit/qrc: /opt/eda/cadence/EXT151/tools.lnx86/lib/64bit/libstdc++.so.6: version `GLIBCXX_3.4.20' not found (required by /opt/eda/cadence/EXT151/share/oa/lib/linux_rhel60_64/opt/liboaDM.so)
/opt/eda/cadence/EXT151/tools.lnx86/extraction/bin/64bit/qrc: /opt/eda/cadence/EXT151/tools.lnx86/lib/64bit/libstdc++.so.6: version `CXXABI_1.3.9' not found (required by /opt/eda/cadence/EXT151/share/oa/lib/linux_rhel60_64/opt/liboaDM.so)
/opt/eda/cadence/EXT151/tools.lnx86/extraction/bin/64bit/qrc: /opt/eda/cadence/EXT151/tools.lnx86/lib/64bit/libstdc++.so.6: version `CXXABI_1.3.8' not found (required by /opt/eda/cadence/EXT151/share/oa/lib/linux_rhel60_64/opt/liboaBase.so)
/opt/eda/cadence/EXT151/tools.lnx86/extraction/bin/64bit/qrc: /opt/eda/cadence/EXT151/tools.lnx86/lib/64bit/libstdc++.so.6: version `CXXABI_1.3.9' not found (required by /opt/eda/cadence/EXT151/share/oa/lib/linux_rhel60_64/opt/liboaBase.so)
/opt/eda/cadence/EXT151/tools.lnx86/extraction/bin/64bit/qrc: /opt/eda/cadence/EXT151/tools.lnx86/lib/64bit/libstdc++.so.6: version `CXXABI_1.3.9' not found (required by /opt/eda/cadence/EXT151/share/oa/lib/linux_rhel60_64/opt/liboaCommon.so)
/opt/eda/cadence/EXT151/tools.lnx86/extraction/bin/64bit/qrc: /opt/eda/cadence/EXT151/tools.lnx86/lib/64bit/libstdc++.so.6: version `GLIBCXX_3.4.20' not found (required by /opt/eda/cadence/EXT151/share/oa/lib/linux_rhel60_64/opt/liboaCommon.so)
/opt/eda/cadence/EXT151/tools.lnx86/extraction/bin/64bit/qrc: /opt/eda/cadence/EXT151/tools.lnx86/lib/64bit/libstdc++.so.6: version `CXXABI_1.3.9' not found (required by /opt/eda/cadence/EXT151/share/oa/lib/linux_rhel60_64/opt/liboaWafer.so)

但是相关的库文件在运行前通过rpm安装好了,要怎么解决呢

EXT151报错内容

EXT151报错内容

环境变量相关内容

环境变量相关内容

网友A:
系统用的哪个?是不是高了或者底了

网友:
Cadence的工具,checkSys要过的。执行看看。缺什么rp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用的哪个?是不是高了或者底了

CentOS7

网友:
看一下这个。checkSysConf,如果有报FAIL的,安装一下。

网友A:
你的OA,是不是在安装的时候,被设置成了更高版本的呢?
或者是,起Tool的时候,吃到了更高版本的Tool,然后OA也设置成了更高版本的,导致qrc起的时候报错。
我猜测正常的ETX151的CXXABI的版本是1.3。但是你的OA 版本需要1.3.9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OA,是不是在安装的时候,被设置成了更高版本的呢?
或者是,起Tool的时候,吃到了更高版本的Tool,然 ...

是的是的,非常感谢。
因为配的是IC618,OA就_60版本的了,重新设置了一下OA这个报错就没了,但是遇到了新的,我在论坛里也有看到,然后出现了下面的这个情况。

ERROR (EXTQRCXLOG-115) :  A command file and design data inputs are required for this QRC session to
proceed.  Type -u or -h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running QRC.
ERROR (EXTQRCXLOG-113) : This QRC session could not continue due to previous errors.

论坛里的哪一个帖子给出的方案是
将export QRC_MOS_LW_PRECISION=Y这一段代码给注释掉,但是我这边注释了没有效果,然后就是在layout界面里没有看到QRC的菜单栏,大佬有没有解决方案啊

网友(2025-11-11):
引用 楼主:
是的是的,非常感谢。
因为配的是IC618,OA就_60版本的了,重新设置了一下OA这个报错就没了,但是遇到了 ...

我OA改完后现在问题和你一样,请问你后面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