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施密特触发器加两个电阻的作用

楼主(2025-05-29):
图中相较于传统的施密特触发器加入了两个电阻,这两个电阻在其中的作用主要为限流以减小输入信号Vin的翻转阈值,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作用,关于这个加入电阻之后具体的翻转阈值设计应该怎么计算

网友A:
二级ESD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级ESD保护

可以具体说说这个电阻在二级ESD保护的作用吗,我对ESD保护没什么接触,不太了解相关的知识

网友:
ESD 在这里就是电路的通路, 泄掉多余的电荷

网友:
独立加保护也是形成泄掉多余的形成高压的电荷

网友:
翻转电压取决于管子的尺寸比例,结合正反馈,迟滞比较器进行分析;

网友:
一般来说这里加电阻对于翻转阈值的影响很小,主要是增加到电源或者地的阻抗,避免ESD事件时电流从这里走对器件造成损坏。

网友:
CDM模型ESD保护用的,一般先进工艺都不允许N管源漏直接接电源、P管源漏直接接地,必须加一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