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nput pin floating

楼主(2025-05-29):
后端pr工具会对input pin floating的pin插入tieh或者tiel cell,但是有的input pin悬空的网表里面就没接1’b 或者0‘b 这种后端工具也不会在input pin插入tie cell

最后输入pin就是真的什么都没接,请问这种可以允许吗?

网友A:
一般不允许,反馈给前端,让前端改网表

网友B:
就会有漏电风险了,漏个几毫安他们就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会有漏电风险了,漏个几毫安他们就爽了。

正常工作可以吗?

楼主:
所以这种情况需要反馈给前端,让前端接0或者1 对吧? 然后后端接对应的lef cell

楼主:
引用 楼主:
所以这种情况需要反馈给前端,让前端接0或者1 对吧? 然后后端接对应的lef cell
...

这种前端没接任何东西的pin, 我在综合后的release的网表里面都没看到。

没看到任何这个pin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允许,反馈给前端,让前端改网表

这种逻辑上没接任何东西的,综合release的网表都没这个pin,只有接了1或者0的pin 在release的网表里面可以看到。

这种还需要前端RTL去解决吧,让他们接0或者1 然后综合综合releas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会有漏电风险了,漏个几毫安他们就爽了。

请问下这个情况正常吗? 不是说floating正常,而是说:
这种逻辑上没接任何东西的,综合release的网表都没这个pin,只有接了1或者0的pin 在release的网表里面可以看到,请问这个是正常的吗?
所以这种还需要前端RTL去解决吧,让他们接0或者1 然后综合综合release对吧?

网友:
输入无论如何都不能悬空,输出有些时候允许悬空

网友:
不允许,在syn阶段,工具默认会对verilog中的input pin floatting处理为assign1'b0,这样在pr阶段,工具就统一加tie cell了。这种情况下,一般不会在pr看到floatting input pin了。signoff是不允许有floatting input pin的,drc和erc应该都能check出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这种情况需要反馈给前端,让前端接0或者1 对吧? 然后后端接对应的lef cell
...

综合前如果就是悬空,需要前端确认设计是不是连错了,如果确实是不用的应该把这个pin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