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报错missing gate

楼主(2025-05-29):
画到顶层,lvs只剩这个器件missing的问题了,怎么能解决这个报错,或者有没有什么快速找短路的办法,这些器件高亮的位置都在底层模块里,接出来的线好像也没有短路的

网友:
有可能版图上少标内部电源的label了

网友:
可能是连电源地的线有问题

楼主:
都试过了,没发现有问题

网友A:
options定义电源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tions定义电源地了吗

!确实是这个问题,定义之后就没有了,太感谢了!想问一下,我这里提示的是missing gate,为什么原因会是没有定义电源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这个问题,定义之后就没有了,太感谢了!想问一下,我这里提示的是missing gate,为什么原因会是 ...

原因我也不清楚大概就是特殊器件识别有问题吧,普通管子他不报,普通管子没定义电源地可能会报那种源漏链接错误啥的

网友(2025-10-14):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这个问题,定义之后就没有了,太感谢了!想问一下,我这里提示的是missing gate,为什么原因会是 ...

请问是在哪定义这个op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