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Native器件有什么优点以及缺陷,一般的应用场景是?

楼主(2025-05-30):
个人理解:native器件又叫零阈值器件,即使不产生沟道也会有电流。仿真验证可以发现,VTH特别小,意味着消耗的电压裕度小,那么对于一些应用场景,Length可以做的比较大,可以一定程度上抑制沟调效应,同时面积的增加,失调小。缺点应该是漏电比较难搞,但多加一两个开关貌似可以解决。

疑问:既然native器件这么好,为什么CMOS工艺中,不都使用native器件呢?
举例:在折叠cascode结构中,由于输入差分对消耗的电压裕度至少一个VTH,尾电流源经常被压到使得共栅管进入线性区。如果改用native器件,VTH小,输入差分对消耗的电压小,留给尾电流的电压裕度就多了。但是基本上没遇到过类似的做法,是有什么顾虑或者说是缺陷吗?

网友A:
漏电多吧

网友B:
有用的啊,我经常用。注意一下漏电问题就好了。最喜欢的一种用法是,cascode电流镜把上管改成native然后gate和下面连在一起。

网友C:
缺点就是关不住,彻底关住可能需要生成一个负压。优点倒是有不少,很多设计里面都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电多吧

学习了,漏电是一个比较难搞的问题。还有其他考虑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学习了,漏电是一个比较难搞的问题。还有其他考虑嘛?

native 管子是做在外延上的,匹配性不好;隔离不好容易有闩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缺点就是关不住,彻底关住可能需要生成一个负压。优点倒是有不少,很多设计里面都会用。 ...

是的,目前在做一个运放,我试了一下如果使用native器件做输入差分对管,尾电流源的裕度会多很多。关于漏电的问题,我想在Gate加个开关,同时把尾电流关闭,可以解决,验证了一下其他功能基本上没什么变化,但是有没有潜在的风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用的啊,我经常用。注意一下漏电问题就好了。最喜欢的一种用法是,cascode电流镜把上管改成native然后gat ...

抱歉,没太听懂您的意思?您意思是在cascode结构中,共栅管用native器件,然后共栅的Gate与共源管的Gate连一起?或者说您提到的下面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tive 管子是做在外延上的,匹配性不好;隔离不好容易有闩锁

好的,感谢您!!!学习了

网友D:
native是不做沟道阈值调节注入的,因为少了一次注入,所以噪声小,这是它的优点。
缺点:匹配性可能差些,另外,使用的人肯定没有常规器件用的多,所以有时候有些担心,工艺稳定性是不是能跟常规器件一样,毕竟常规器件有一次没做好就会被人发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native是不做沟道阈值调节注入的,因为少了一次注入,所以噪声小,这是它的优点。
缺点:匹配性可能差些, ...

感谢感谢!学到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native是不做沟道阈值调节注入的,因为少了一次注入,所以噪声小,这是它的优点。
缺点:匹配性可能差些, ...

"因为少了一次注入,所以噪声小" 这个说法有什么依据吗?

PMOS的注入比NMOS多,但是PMOS的1/f噪声要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因为少了一次注入,所以噪声小" 这个说法有什么依据吗?

PMOS的注入比NMOS多,但是PMOS的1/f噪声要小。 ...

没想到技术论坛还有抬杠的。尽管如此,我还是说明一下:第一、现代工艺PMOS不一定注入比NMOS多;第二、PMOS 1/f 噪声比NMOS 小是因为载流子不一样。要顺着你的抬杠思路,那么我问你:你能保证A家工艺的PMOS管,其 1/f 噪声一定比 B 家工艺的 NMOS 管小么?你能保证电路中所有 PMOS 管的噪声都小于任意一个 NMOS 管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