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后仿问题求助

楼主(2025-05-30):
vcs后仿反标时,由于存在负保持时间,D端跳变落在负保持时间之内,所以D端没有报时序违,但是寄存器应该时采样是采样不到这个D端的吧。为什么vcs能够采样到信号了?

场景:
D端:建立时间38ps,保持时间-16ps。
D端的上升沿发生在时钟沿之前的16ps之内。这个跳变是满足保持时间要求,所以没有违例。但是Q应该输出0吧,为什么Q端也能输出1了?,Q端是无法采样到1的啊? 这个仿真行为和实际行为就不一样啊?
真诚求教各位大佬。

网友:
       我认为,DFF在实际电路上,是用std cell逻辑门搭起来的,实际上触发器的端口D到内部的逻辑门电路锁存,还是有一段路径延时的。
Clk同理,也会有一定的延时。

       因此,如果在D端看到负的hold timing要求,是因为在内部,data的延时要比CK延时长得多,最终在内部latch的时候,还是满足latch的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要求的。
       参考
https://blog.csdn.net/m0_61003348/article/details/126720534

网友:
可以参考 vcs userguide  Negative Timing Checks 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