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各位大佬,这种是什么类型的器件?

楼主(2025-05-30):
bulk为高电位,怀疑是p型管,但栅漏接地导致源端电位被钳在较低电压导致后面电路工作不正常。

这是ti工艺器件。
请问有没有大佬认识的,多谢多谢多谢!

网友A:
看着像LDMOS,耐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LDMOS,耐压管

谢谢。宽的一端接高电位,窄的一端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drain extended MOS ?

possible,根据电压判断很像deamos,低压电路里面deamos 阈值最高能做到多大呢?

网友C:
非对称demos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对称demos

谢谢,那我再问一下,demos阈值能做到多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那我再问一下,demos阈值能做到多大

我现在用的.35u节点,vth_pde=1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用的.35u节点,vth_pde=1v

谢谢大佬,  再问一下如果特殊阈值的器件会做成这个样子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  再问一下如果特殊阈值的器件会做成这个样子不

这样做是为了耐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