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去掉蒙特卡洛中的不好的值

楼主(2025-05-30):
求助各位大佬,我在cadance进行strongARM比较器仿真蒙特卡洛的时候,出现了一些不好的值,这些值应该如何去掉呢?

网友:
这是不是model选择有问题啊,mc跑出来的点都在一起

网友:
跑的都是错的

网友A:
正常跑不会这样的,优化testben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跑不会这样的,优化testbench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