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PW回来后测试发现漏电

楼主(2025-05-30):
各位大佬,请问一下。

类似于LDO的结构流片回来后,发现负载调整率偏大。
现象描述:sinking 10mA大电流 指标偏大。vss_f 上只有9.8mA.vss_s此时有140uA. 静态时,vss_s的电流只有40uA。灌电流10mA时会多100uA到vss_s 上,且这个电流不随档位vout的变化,不随VCC的变化。只跟灌电流的大小呈线性相关,以0.5mA为step,灌电流每增加0.5mA,vss_s上就增加6uA。这个值会导致,我的输出电压vout会随着灌电流的增加而减小。
我的猜想:1.P/N功率管之间出现了寄生,但后仿真没有任何问题
2.latch-up  可以承受
3.版图查看了,P/N间距有30um。比较干净,没啥问题。
目前卡到了这几个猜想,求各位大佬指点一二,谢谢,不胜感激。

网友A:
两个地之间有个寄生电阻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地之间有个寄生电阻通路?

大佬你好,电路里面,vss_s 接的sub,vss_f 接的epi,中间有个ddnw接的VCC,这两个地隔开了,看起来不像是有寄生通路的样子呢

网友B:
信息有限没有什么猜想。楼上说的衬底都接在一起了,电流从衬底走,因为有deepnwell排除了,不会有这个电流吗?仿真没有这种情况吗。为什么有P/N两种功率管,还要灌电流,不是一般的LDO,是类似class AB的buffer吧? 用的是core管吗,core管gate有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息有限没有什么猜想。楼上说的衬底都接在一起了,电流从衬底走,因为有deepnwell排除了,不会有这个电流 ...

大佬您好
我这边回复和请教您几个问题:
1.此LDO为class-ab结构,具有P/N功率管的buffer,所以要灌电流进去
2.请教一下core管是指低压管吗?我用的是5v的管子,然后您说的gate漏电是指哪种漏电,泄放路径是否为地呢?
3.此异常漏电流前仿真结果无异常/后仿真均无异常。所以就很奇怪,此次漏电的现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您好
我这边回复和请教您几个问题:
1.此LDO为class-ab结构,具有P/N功率管的buffer,所以要灌电流进 ...

core管是指低压管。

没有其它思路了。
有一个猜想:就算用了dnw,两个地之间肯定是有导通电阻的,可以测一下IV曲线。两个地之间有压差,压差/电阻=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B:
core管是指低压管。

没有其它思路了。

看还有没有别的电路信息,有线索才有猜想。你的问题里没写两个地分别是什么。测试的时候仪器和芯片都共地了。有没有用负压。测了多少颗芯片有几颗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还有没有别的电路信息,有线索才有猜想。你的问题里没写两个地分别是什么。测试的时候仪器和芯片都共地 ...

1.两个地 一个是大电流地vss_f,一个是vss_s 此电流分开测试,得出vss_s电流异常

2.所有的片子都是存在这个问题,是共性问题。
3.IV特性曲线是线性特性。看起来此导通电阻为一个定值。

网友(2025-09-02):
我也出现了这样的漏电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