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8 1.8V n18管的耐压问题

楼主(2025-05-30):
求教,smic 180工艺,用n18管做一个switch开关,D/S端是高速信号,但是输入信号的p2p swing较大,在输入信号到达下摆幅的低点时,可能导致Vgd / Vgs的压差在2.2V左右,请问这样会有超压问题吗?n18管可以hold住吗?

不是DC超压哦,只是高速信号的下摆幅超压~ 按理来说不能超压10%的,跑Aging在这边暂时没有条件,
有没有同仁之前也有过类似的超压应用然后评估下来OK的?

十分感谢!!

网友:
如果是DC的话一般有10%的margin,tran的话要看芯片寿命,这个最大的压差在生命周期内的duty是多少,有model的话可以跑一个aging看看多年以后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vds的soa是1.1倍,可能已经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