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ensan 书中体效应和拉扎维不一致

楼主(2025-05-30):
Sensan 书中的 VBS 增大, gmbVbs 电流方向与 gmVgs 电流方向相反
拉扎维 书中的 VBS 增大, gmbVbs 电流方向与 gmVgs 电流方向相同

网友:
应该下面的对;正常情况下,Vbs施加正偏压,Vth应该降低,电流应该增大。实际情况下,大部分情况因为衬底只能接地,所以应该是Vsb正压,一般这个时候是相反的。但是写的是Vbs,哪应该还是同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