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外接电容的LDO设计

楼主(2025-05-30):
       我想设计一个输出电压为1.2V、最大输出电流≥300mA的LDO,使用外接电容结构。请问通常是采用什么结构?我使用下图的结构进行前仿时能满足要求,但版图画好提取寄生参数,进行后仿的时候负载电流始终无法达标。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希望能救救孩子,已经改了一周了还没有头绪。

网友:
这是那片论文呢

网友:
先把这个经典结构吃好吧。注意m4电流是m1的数倍,比如4倍。然后内环,外环两个stb全工艺角后仿都能过。加大电流能力就加大输出管尺寸。

网友A:
外接电容多大?ESR 多少?
主极点、次级点的位置?
PM 多少?
Quiescent Current 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接电容多大?ESR 多少?
主极点、次级点的位置?
PM 多少?

问题已解决,和版图有关,VIN的出pin位置不同,导致提取的寄生大小不一样,负载电流上不去。但是这个影响为什么这么大呢,出pin位置不同,实际的电流路径不同吗?芯片PAD进到电路,肯定会有寄生电阻,那怎么减小这个影响呢。输入3.3V,1.2V输出.

网友B(2025-07-25):
大佬你好,能告知一下这篇论文的名字吗?我学习学习

网友:
来自于一篇经典LDO论文《A Transient-Enhanced Low-Quiescent Current Low-Dropout Regulator With Buffer Impedance Attenuation》,论坛上的下载链接一大把

论文 DOI 为10.1109/JSSC.2007.900281。其基本信息如下:
论文标题:A Transient-Enhanced Low-Quiescent Current Low-Dropout Regulator With Buffer Impedance Attenuation
作者:Al - Shyoukh, M.、Hoi Lee、Perez, R.
发表期刊:IEEE Journal of Solid - State Circuits
发表年份:2007 年
卷号及页码:第 42 卷,第 1732-1742 页
关键词:低压差线性稳压器(LDO)、缓冲器阻抗衰减、瞬态增强、低静态电流
研究内容:提出了一种用于便携式应用的低压差线性稳压器(LDO),该稳压器采用了阻抗衰减缓冲器来驱动传输器件。在缓冲器中提出了动态偏置并联反馈,以降低其输出电阻,从而将传输器件栅极处的极点推至高频,同时不消耗大量静态电流。通过采用电流缓冲器补偿,在调节环路单位增益带宽内仅实现了一个极点,并且在 LDO 的整个负载电流范围内实现了超过 65 度的相位裕度。即使使用较小的输出电容,也能在负载瞬变期间将最大输出电压变化降至最低。该 LDO 在 0.35μm 双阱 CMOS 工艺中实现,空载时静态电流为 20μA,能够提供高达 200mA 的负载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佬你好,能告知一下这篇论文的名字吗?我学习学习

A Transient-Enhanced Low-Quiescent Current Low-Dropout Regulator With Buffer Impedance Attenuation

网友:
引用 网友C:
A Transient-Enhanced Low-Quiescent Current Low-Dropout Regulator With Buffer Impedance Attenuation ...

好滴好滴,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