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标准单元库如何导入Cadence形成pdk?

楼主(2025-05-30):
目前是有一个工艺的标准单元库,但主要支持synopsys的eda,里面有symbol、cdl、layout,应该是可以支持形成一个Cadence可用的pdk的,请问各位畔友这个如何操作?

网友A:
symbol可以通过edif导入,cdl可以Spice In,Layout可以Stream In

网友:
国内市场还是美帝的eda占多数一点,也有一些少数欧日的EDA,俄罗斯的EDA汉化的少,市场少见,如果美帝EDA撤出中国市场,咱大中国就多技术引进欧日的EDA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mbol可以通过edif导入,cdl可以Spice In,Layout可以Stream In

请问有参考文档找来看吗?不是很明白这几个操作里面的设置怎么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参考文档找来看吗?不是很明白这几个操作里面的设置怎么搞

有些是标准格式,各家都通用的

网友B:
没理解,你想要PDK,但手里只有单元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理解,你想要PDK,但手里只有单元库?

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有标准单元库,userguide里面写的EDA都是S家的,我想用Cadence Virtuoso调用就没法直接用,不知道怎么导入形成一个单元库的cadence libr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