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JT+CMOS无运放带隙基准电路分析

楼主(2025-05-30):
学习时看到一个无运放的BGR,之前没见过,对BJT分析能力欠缺,有无大佬帮忙分析一下偏置电路以及核心电路的各管作用,有没有尺寸上的比例关系需要满足呢?

(图中有根线连接错误已标注)

网友:
BG电压无非是VBE+δVBE/R,这里Q1和Q2做VBE,R1用来产生VTlnN电流,R2做偏置,M2 R3看着没什么用,可能做clamp,M1 M3电流镜,保证Q1 Q2电流相同,Q9管做启动用;

网友:
Q6 R6和Q1 R2做匹配,保证电流相同;Q8做clamp,保证Q9base电压上电时候够高,能开q1 Q2

网友A:
Q3 Q4和degeneration R做偏置用,但是base似乎是floating的,没有CMFB;Q5 Q6为什么要cross pair没看懂,Q6就够了,做电流镜

网友B:
右边带隙核心电路应该再整理一下,太乱了。
左边偏置电路也是一个IPTAT电路。尺寸上一般Q5>Q7、Q8>Q6。从Q7、Q8的基极出发到地有两条电路路径,可以得出:
VBE8+VBE5+VR7 = VBE7+VBE6
这样很容易得出R7的电流为IPTAT

带隙核心电路显然Q2>Q1。

M1、M3的作用是让Q1、Q2集电极等电位,相当于Cascode管。整理时把它们拉到同一个高度。M2截止,没有用。
Q9启动管,启动后截止。R3为补偿基极电流的影响。

不知电路有没有少了线,现在这样也可以,就是感觉环路增益少了一半。整理一下也许看得更清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Q3 Q4和degeneration R做偏置用,但是base似乎是floating的,没有CMFB;Q5 Q6为什么要cross pair没看懂,Q6 ...

感谢回复!R3就是用来补偿基极电流的,cross pair应该就是5楼说的为了产生IPTAT,Q3Q4base浮空确实我也不太理解,现在搭了一下发现Q3集电极比Q4低很多,另外不知道为什么这里要用pnp和R来做偏置,为何不像偏置电路一样用pm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边带隙核心电路应该再整理一下,太乱了。
左边偏置电路也是一个IPTAT电路。尺寸上一般Q5>Q7、Q8>Q6。从Q7 ...

感谢回复,我搭了一下电路如图,应该清晰一些,请问环路增益是怎么看的呢,您说的环路增益不够是会影响稳定性吗?
另外偏置电路中是不是取和带隙核心电路中一样的比例即可,比如Q5=8Q7、Q8=8Q6、Q2=8Q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边带隙核心电路应该再整理一下,太乱了。
左边偏置电路也是一个IPTAT电路。尺寸上一般Q5>Q7、Q8>Q6。从Q7 ...

感谢回复!可以再分析一下偏置电路的R8的作用吗?我理解的是会影响启动管Q9以及IPTAT

另外核心电路里的pnp偏置管base浮空正确吗?现在搭起来Q3、Q4的集电极电压不相等,并且M2分走了电流,导致M1这路几乎没电流,可否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另外这种结构和普通常见的电流镜结构CMOS带隙基准电路相比有什么优势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可以再分析一下偏置电路的R8的作用吗?我理解的是会影响启动管Q9以及IPTAT

另外核心电路里的p ...

右边PNP bc需要连接在一起作为第一级运放的电流镜的,不然不能工作

网友:
R8是一个限流电阻吧,而且这个不带补偿也稳定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右边PNP bc需要连接在一起作为第一级运放的电流镜的,不然不能工作

嗯嗯我也觉得要bc连接,不过这个是无运放结构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可以再分析一下偏置电路的R8的作用吗?我理解的是会影响启动管Q9以及IPTAT

另外核心电路里的p ...

前面我说环路增益少了一半,是看成PNP有偏置的了,实际上没有偏置,那就不是少了一半,而是错了。应该Q3的BC短接。

至于R8,只要不是过份小或者过份大,在很大的范围内都对电路功能没太有影响,影响的是这一路的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我说环路增益少了一半,是看成PNP有偏置的了,实际上没有偏置,那就不是少了一半,而是错了。应该Q3 ...

好的好的感谢指导!我去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R3就是用来补偿基极电流的,cross pair应该就是5楼说的为了产生IPTAT,Q3Q4base浮空确实我也不 ...

你确定R3是用来做基极电流补偿的?看不出来一点补偿基极电流的作用,更像是配合Q9一起做启动的,让M5启动。

网友(2025-10-29):
请问这个结构有无参考论文可以看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