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ADC参数时,tran仿真时间较长时遇到边沿变缓慢的问题

楼主(2025-05-31):
各位大佬好,最近初学ADC,在验证ADC性能指标的时候,需要接到理想DAC来转换回模拟信号,进而计算相应的参数。在tran仿真时间较长时遇到DAC输出信号边沿变缓慢的问题,具体如图所示。我的输入信号是50k,采样频率约为500k,仿真100us时边沿很陡峭,但一旦仿真时间变长,如1ms、2ms这样,就会变得很缓慢,感觉是仿真精度的问题。请问大家,是这样吗?又应该如何修改呢?

网友:
仿真时有没有设置仿真步长?

网友:
可以在tran仿真的页面里设置maxstep,大概设个10n或100n,具体根据你的仿真精度需求来设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家,解决了,是理想DAC上升沿没有设置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