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个电流检测电路的问题?

楼主(2025-05-31):
最近手上拿到一个电路板,里面有个电流检测电路,检测芯片的字符为9A20W(型号不清楚),手抄电路如图,输出接到MCU的ADC和比较器的复用端口。请大家帮忙分析下这个电流检测电路的原理,还有这个字符为9A20W的芯片型号可能是什么或有什么等效的芯片?

楼主:
上面的电路抄错了,应该是下面这张图。

网友:
电流感应放大器,看看是不是3PEAK的TP181

网友:
是TI的INA185 高精度电流检测芯片。

网友:
是TI的 INA185高精度电流检测芯片。

TI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   不知道是国产还是进口的芯片